长城E530 5V_SO电路PCB板内短路

楼主(2011-01-07):
1, 开始现象为静态0.02A,按开关后为0.05A
2, 拆机后裸板上电,一按开关,电流直上,突然发现从SD卡读卡器背面冒了一阵烟,马上关掉电源.没有看到有烧坏的零件.
3, 测量主板上各组供电都没有短路,好像USB供电5V_S0对地阻值只有20几欧.
4, 裸板再次通电,电流跳变正常了,外接下,显了,不管那么多,我就装机了.
5, 装好机后按开关又是一样,电流上到0.05A.
6, 没有办法又只有拆机了,这次就量到5V_S0对地了.
7, 加电烧5V_S0(工厂不允许这招的),电流加到1.5A,还是摸不出那里有问题了.
8, 没办法只能将5V_S0后级电路对图一个一个的拆了.拆到最后还是没有解决,
9, 做到这就想到可能是PCB板内部短路了,索性给他个最大电流烧,
10, 把电源表的电流开到最大,差不多到5A了,这时摸到一个USB接口背面的PCB板发烫,烧了20秒左右,电流掉下来了,正常了.阻值好像有100欧左右.
11, 再次通电,电流只上到0.11A,北桥两个供电电感没有电压出来.
12, 查SC1485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,但电压1.05V和1.5V都没有产生,可能是烧电路时将此芯片烧坏了,
13, 手上没有SC1485的芯片,先用一个SC1486的芯片代换下,有1.5V电压产生,但没有1.05V,连换了两个SC1486,还是一样,只能订SC1485芯片了.
14, 芯片到后,装上去,裸板上电正常,外接显示正常.
15, 就把机器装起来,按开关,电流又是跑到0.05A,我晕了,,,,
16, 又要拆机了,这时看了一下这个USB接口附近没有什么零件,就决定把这一小块PCB板锯一下来.
17, 找来锯条,两下就把它锯下来了,
18, 马上量一下5V_S0,阻值正常了,上电,电流跑到0.25A,一量就没有H-RST,其他电压都正常,这下可麻烦大了,我最怕的就是没有H-RST .技术不够,这种现象很难修的.
19, 我就绕着刚锯下那块PCB板附近找原因了,发现一个最要的芯片在旁边了,就是U46,它管理着几个PG信号,很有可能断线了,南北桥没有收到相关PG信号,所以没有H-RST.
20, 我把南桥拆下,量U46A的第3PIN发出的PWROK到南桥的AA1,是通的,
21, 量U46D的第11PIN发出的VROK信号经过电阻R901到南桥AF21也是通的,但这个信号同时也送到北桥的AD30,
22, 这时我取下R901,量U46这边有阻值,而连南北桥那边没有值了,南桥取下来了,按理应该有北桥的值才对的,
23, 这时心想问题应该找到了,就是U46D发出的VROK信号没有送到北桥,可能是被我割断线了.
24, 这板没有点位图,只能拆下北桥了,量到北桥的AD30到R901中间断线了.
25, 找到合适的位置,接好飞线,贴好南北桥,上电正常,外接有显示了.
26, 装机,上电,久违的GREATWALL画面出现了,此机到此维修结束!!!!!!!!!!

最后上传一份长城E530图纸! 长城E53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