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NF520TS主板上电就断电

楼主(2011-01-07):
客户昨天拿了两台网吧机,主板都是 昂达NF520TS  V4.0的主板,两台机子配置一样,问题也一样,都是冷开机开不起来,通电马上就断电(现像跟上管击穿一样),拿掉CPU就可以通电。但是,开关十几次后,又能开起来,然后再关机,每次都能开起来,而且玩游戏什么都正常,但是放着不用冷机半小时,又开不起来。换过电源,CPU,刷过BIOS,都不管用,,在网查过类似问题好像还挺多,但都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,有没有哪位高手遇到过??

网友:
北桥虚焊了。

网友:
有的是厂家设计的原因,很难解决的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貌似很难解决

不稳定因素- -

网友:
我现在是丈二的和尚,摸不着头脑,不知道该如何下手!想重焊桥跟U座吧,但又能开机,而且开机后什么都是好的。

网友:
北桥虚了  哈哈

网友:
桥的问题是总线的问题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我都是做桥,不行的话就不修了

网友:
是桥虚焊了,压着试一下

网友:
既然这么多说做桥试试,我就先加焊一下试试。。。

网友:
热胀冷缩原理 北桥虚焊了   吹焊试试

网友:
这个有可能是 主板BIOS里面设置的问题  昂达 有一批 板子 带 温度保护功能 ,,温度低的时候 自动保护 ,你 研究一下这方便吧 精英的板子 有的也有 低温保护

网友:
低温保护不大可能吧,因为他网吧其他二十几台都是一样的配置,只有这两台这个故障。。不过我得试试看,

网友:
我这里也碰到过,放我这里什么弄都好的,测试一个星期都没问题 拿到客户那里不到3天又说电脑开不了 或者死机 好在都有保修返厂了

网友:
重焊过桥,,,故障依旧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试试换下主电源IC

网友(2014-08-29):
单桥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