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屏幕上好几个竖道的位置显示有些模糊,是什么原因,怎么处理

楼主(2011-01-07):
液晶显示器屏幕上好几个竖道的位置显示有些模糊,是什么原因,怎么处理?
14.5显示器,二手的,在1024*768下隔三公分左右就有竖道字迹模糊的现象!请教

网友:
老早的显示器吧,最近见了一批洋垃圾,都是这样,屏有问题

网友:
屏坏!更换!

网友:
液晶屏,只有在最佳分辩率下才最清晰的,不在最佳分辩率时,就会有些字摸糊!那是正常的,你那液晶最大分辩率是800X600吧!

网友:
NEC f41t2h的显示器,参数最佳分辨率是10024*76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