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风扇改常转后会有哪些坏处?

楼主(2011-01-07):
本人一台DELL M90
笔记本
、到70度以上风扇才转,平时都不转,很是担心时间长了会烧显卡,想改成常转、不知道改后会对电脑造成什么损害吗?
笔记本

网友:
我的机子就是改成常转,没有什么伤害,只是风扇坏的快。

网友:
没别的坏处 就是风扇磨损加速了 一般修显卡后都改

网友:
风扇的费用总比做BGA的费用节省,且没有做BGA带来的意外风险。

网友:
没有坏处,只有好处,显卡要坏的时候,风扇也坏了

网友:
坏处还是有的 1风扇的寿命肯定是一个影响2笔记本的功耗增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