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m99 不显示

楼主(2011-01-07):
长城m99,型号为:le19c3,能开机,有信号时指示灯绿色,不信号时为黄色。但屏幕上不显示,黑黑的,跟没有开电源一样。现在没有拆开,求图,修过的给点经验。
不显示

网友:
高压板坏 给换电容或高压板

网友:
屏没有亮度,灯管或高压的问题!!!!!!!!!!

网友:
灯管和高压问题,先接外置高压试试

网友:
已解决,修好,灯管的问题,谢谢各位了

网友:
灯管容易坏 ,电容也容易鼓帽

网友:
长城显示器高压部分故障是通病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