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(2011-01-07):
来自: 广西玉林 来自 广西玉林
1. VREGIN16V通过R413送到TB62501(U61)的57脚和经过R817送到34脚,然后通过59脚输出3.3VSW电压,该电压分四路:
(1) 送到CPU背面温控制检测LM26
(2) MAX1631的23脚SD#提供上拉
(3) PMH4的7脚,PMH4得到该电压后自身完成振荡和复位,为下步工作做好准备
(4) 开关SW脚
2. 16V另一路通过Q34和Q36到公共点VINT16V,这个电压分别送到:
(1) Q76的G极控制产生1R5M电压.
(2) 核心供电MOS管上管的D极以及各分组电压的上管D极
(3) 经R523到1631的22脚提供主供电
(4) AD3806的第一脚
3. 当1631的23脚得到由U61(TB62501)的59脚送来的PWRSHUTDOWN#信号(此信号产生是有条件的,它与温控芯片LM26和MAX1989发出的SHUTDOWN#、_PWRSHUTDOWN成相与关系,即在检测温度没有过高的情况下此信号无效发出的是高电平),这个时候1631就会从21脚输出5VL电压,先经D15,C229形成升压给自己内部BST激放电路18和25脚供电,一路经D25、C814升压为U51(1845)内部BST激放电路25和19脚供电,一路加到Q53的G极,而S极_EXTPWR输入低电平,Q53导通输出_EXTPWR_PMH4到PMH4的73脚做为1631就绪检测用。
4. PMH4得到TB62501的3.3V供电后,PMH4要检测到VCC3SW有一定的延时的3.3VSWPWRG信号,(由VCC3SW经R309.C304产生)PMH4就会从43脚,76脚分别发出VCC5M_ON_PMH4和VCC1R8M_ON_PMH4。VCC5M-ON-PMH4经一个R866电阻后变成VCC5M-ON到1631的7脚和28脚去开启3M和5M电压。VCC1R8M_ON_PMH4通过一个R865变成VCC1R8M_ON通过R609到U29(1845)的11脚使其出VCC1R2M电压。同时到U51(1845)的11脚使其输出VCC1R8M的电压。VCC1R8M通过Q76降压产生VCC1R5M电压。
5. 在南桥的RTC_WELL和SUSPEND_WELL电路正常工作时。发出SLP_S3#、SLP_S4#高电平给PMH4,此时PMH4正真处于待机状态,等待外表开机指令。当按下开关产生一个电压跳变PWRSWITCH#到PMH4的32脚,PMH4得到开机命令后从42脚输出VIDEOCORE_PMH4分别经R507和R890成为A_ON和VCC2R5A_ON,同时还从79脚发出B_ON_PMH4经R867变为B_ON。VCC2R5A_ON和A_ON分别到U30(1845)的11脚和62501的第9脚,1使其产生VCC2R5A(给显卡,北桥,内存供电)和VCC3A,VCC1R5A。
6. B_ON加至U30(1845)12脚产生VCC1R25B,和62501的12脚和第8脚使其产生VCC3B、VCC1R5B同时B_ON还给Q80、Q82、Q70产生VCC1R2B,另加至LP3985__MIC、VCC。
7. VCC2R5A产生后与A_ON和VCC2R5A_ON各自经R241、R906变成VIDEOCORE_ON信号加到U51(1845)的12脚,同时3A_DRV的D50提供上拉,这时U51(1845)18和20脚输出脉冲控制Q40导通产生VIDEOCORE。
8. PMH4此时又发出PG信号VTT_PWRG给ADP3205与PMH4发出的(VCORE_ON_PMH4与LM26发出的SD2#相与之后变成)VCRE_ON组成控制信号来控制ADP3205产生VCCCPUCORE电压。
9. CPU电压产生后ADP3205就会发出两个非常重要的信号,其一是15脚发出CLK_ENABLE信号它发给时钟控制芯片,通知其产生系统所需工作的所有CLK信号;其二是17脚发出VP_PWRGD信号它发给南桥,通知其系统所需的所有电压均产生,然后南桥发出PCIRST通知系统的其他芯片(北桥,网卡等等)复位,北桥复位后发出CPURST通知CPU复位,到此所有的芯片均复位,那么CPU就开始向BIOS寻址,系统开始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