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2000解密

楼主(2011-01-07):
求高手根据错误代码算出开机通用密码
  DV 2000 开机要输入密码, 我连续3次,出现错误代码11746,
刷BIOS,能就解决吗/.?
听说用软件根据错误代码就能算出来,不知道论坛各位师傅遇到过.

网友:
我前两天遇到一台,有密码刷了也不行,最后把北桥做了,好了。迷惑中.....

网友:
做北桥 密码没了  我也迷惑了

网友:
是不是在你做北桥的时候把BIOS电池拔了之后没的呢?还真没见过做北桥BIOS密码消失的呢!

网友:
我晕啊有码片的话应该是都不行的啊。没码片给BIOS放电还差不吧

网友:
找生产日期  找对应BIOS通用密码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师傅让做的。我那片板子换过同型号的没有密码的芯片业不行,也刷过,后来只有做桥了

网友(点评):
正解` 谢谢,问题解决

网友:
放电试试  然后不行就刷个程序  因为刷的比较麻烦  DV2000机器很普遍,所以直接跟换个 是最好的 解决方法

网友(点评):
正解,上面发的那个发错了\ 故障已经解决,谢谢

网友:
找个同型号的料板看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