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不出电池电量,提示充电中

楼主(2011-01-07):
显示不出电池电量,提示充电中,一直都是这样显示

网友:
把充电器拔了就可以看到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什么机器?电流多少?用电池能单独开机吗?换电池了没?这些你有做过吗

网友:
是不是一直显示1%,有的机器很正常,要充一个小时左右才能正常充电,我也不知道为什么?

网友:
根本就不显示电量,好像检测不到电池一样,拔掉适配器就马上待机,休眠状态,现在用电池开不了机,可能没有电了

网友:
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笔记本  我用的ACER也有过像你一样的问题   看不到电量  我的也是正在充电  但过了会就变成正在放电   后来拆开发现是充电芯片坏了   那里进水了  换了好了  你不防拆开看一下

网友:
我的充电芯片是8725,可以产 生冲电电压,电池电压是11.35,插了适配器是11.69,应该充电电路正常呀

网友:
修过一块板 是EC问题

网友:
查查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看是否正常,不行换个IC试试,MAX8725很容易坏的

网友:
看看电池的控制芯片发出来的信号是不是正常的

网友:
是不是驱动问题?有些是需要驱动程序的!

网友:
什么驱动程序呀,电池的控制芯片是不是EC

网友:
电池的控制信号就是系统管理总线吧,都正常 有3.3V,没有示波器看不了波形

网友:
查一下电池接口的SCL SDA总线相关电路,其中的元器件不良或线路开路;都可能出现这种现象!当然首先要排除电池!希望对大家有所帮肋

网友:
己换充电芯片,加焊EC,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