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3 开机电路 有人知道原理吗 给我讲讲 谢谢

楼主(2011-01-07):
有人知道原理吗  给我讲讲 谢谢   谢谢

网友:
别人写的不知道对不对,你凑乎看吧
一.电源适配器送来的16V电压经 10欧R413送到TB62501(U61)的57脚和经R817送到34脚,此时U61自身经10 11脚外接RC振荡,在44 58脚外接RC进行自身复位。然后通过 59脚输出3.3VSW电压。该电压分四路
1.送到CPU背面温控检测LM26
2.送到MAX1631的23脚
3.送到PMH4的 7脚,PMH4得到该电压后自身完成振荡和复位,为下步工作做好 准备。
4.送到开关SW脚

        二.16V另一路加到P沟道管Q34的S脚,经R369同时加到Q79的B脚,此时Q78因未得到H8来的高点位而截止,因此Q79因B高点位而导通,其C极拉低为低点位,二R143=470K   R145=100K,所以Q34        的G极因低点位而导通,在其D极输出16V高电压加到Q36的S极,16V经R222加到Q36G极,Q36因高点位导通,在D极输出16V到公共点VINT16V。该电压分别送到核心供电及各分组电压的上管的D极。

同时上图VINT16经10欧电阻加到MAX1631的22脚,为1631供电和送到俩路待命电压的上管D极,而同时1631的23脚得到由U61的59脚送来的 3.3VSW电压。这个时候MAX1631自身开始工作从21脚输出5VAL线性电压,该电压分别送到4 和6 脚,另一 路经D15 R112 R392送到18 和 25 脚。至此以MAX1631为主的主电源电路进入为输出5M 3M的 待命状态。

三.当由U61送出的3.3VSW电压到达PMH47脚,PMH4接到供电自检完成后,由其43脚联合U61的63 64脚输出5V高点位到MAX1631的7和28脚,MAX1631接到该信号后由其16 19 24 27脚输出驱动电压分别送到Q16 Q17 Q18的G极,输出5M 3M的待机电压。。3M 5M电压同时送到H8 SB 及相关触发电路,整机处于待命状态。同时H8自身完成振荡和复位。

四.当按下开关时,将开关上的3.3VSW电压拉低,低电平信号分别送到H8 20脚和PMH4的32脚,PMH4和H8接到低电平信号自检完成后向SB发出请求上电,SB自检完成后 向PMH4发出触发状态指令,PMH4接到指令后向整机各供电电路发出开启信号,让整机各部分依次得到电压后进入POST。

补:PMH4的32脚在触发瞬间低电平后,就会从21脚发出h8 reset 去复位h8,h8接着从19脚发出PWEBT为南桥AA1提供开启信号!接着南桥Y2,Y4会发送slp_s3和slp_s5信号到PMH4的20和74脚!。。

网友:
这不就是上电时序吗- -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是时序,并且很重要,需要大家验证,补充

网友:
没事的时候好好看看图纸,首先要从基础做起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