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z99d笔记本加电跑0.28开机不显

楼主(2011-01-07):
华硕z99d的板光板加电跑0.28,上cpu跑0.39,上内存跑0.39,上显卡跑0.50,供电都正常。   只有一个桥,时钟 集成在桥内,故障是开机不显,AMD的CPU,恩威达的桥   ,内存数据线对地值,cpu  对地值,显卡对地值,sata接口对地值,都正常。桥我加焊了电流和以前一样没有变化,现在没有思路了,请各位老师朋友给个思路谢谢

yzz163 -30 给你修改了标题。

网友:
内存运行波形看一下,BIOS的波形也要看下

网友:
那位老师朋友有bios资料

网友:
像这种单芯片的,我建议重BGA做一次,加焊很多都没办法好

网友:
cpu复位只有0.15v桥重做了,现在一样

网友:
重新直球单桥

网友:
应该还有电压没去来。先查查所有的工作电压。

网友:
ASUS Z99D的机器也确实难修,碰到这个单桥机器头大。。。哪位大虾有好的维修经验让大家分享

网友:
做了个新桥还是一样的结果

网友:
是不是三合一的桥啊,

网友:
直接电压都有,不知道查那里了,io所以信号也发出来了

网友:
想问下是不是bios资料坏引起的,谁有 bios资料啊发个给我谢谢

网友:
是三合一的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