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显示器奇怪的故障,从来没遇到过,求助!!

楼主(2011-01-07):
谢谢各位,此显示器问题已经解决,35块钱从网上买了一块一样的驱动板换上后正常了!估计还是跟MCU和程序有关系,不过我不想为了这块板子去买个液晶编程器。呵呵~

修一台AOC19寸方屏显示器,拿来时顾客描述故障为经常开不了,经试验,发现确实有时按开关键后没反应,就是狂按开关键,电源指示灯都不亮~
拆开检查电源一体板和驱动板,未发现异常~电容外观正常。
不能开机时测量开机按键处无电压~
能开机时按键处有3.3V左右电压。按下开机键后电源指示灯亮。然后屏幕上会出现AOC的字样,不过迅速的会灭掉,然后等个1秒钟左右又会亮起来,正常显示图像,只不过屏幕会偏暗,整个屏幕颜色发黄的感觉~
为确定故障,将驱动板和电源板拿出来,外接灯管,现象依旧,就是灯管先会亮一下,然后灭掉,过个1秒钟又亮了。同时测量ON/OFF电压,发现也是同样的跳变。刚开机时有2.5V电压,然后变为0,然后又变为2.5V~至此我怀疑是驱动板上的问题。将驱动板上与+5V相连的3个电容都换掉,仍未好。
另外还有个现象,就是刚把电源插头插到显示器上时,电源指示绿灯会闪一下。。。
怀疑可能为驱动板MCU程序问题,还有晶振问题,另外准备把电源板上所有电容都换下试下,还有高压板部分也不排除有问题,不过暂时手上没有通用高压板代替。
在线求助。。。。求各位高手帮忙解答!!

刚才又发现一个问题,插电后电源指示灯黄色绿色一阵交替闪烁,然后绿灯亮了,屏幕上出现了AOC字样,然后就没反应了,定住了,屏幕上一直显示AOC字样....把电源插头拔掉后,再插上又能正常显示了,不过还是老样子,先黑一下后然后亮~

应该跟屏没关系,因为我之前未接屏时也出现过开不了机的情况。。。

网友:
你可以先更换按键 如果故障依旧 那一定是程序混乱写一下就OK

网友:
换个屏试试!要故障依然不排除!看看屏线。和上楼所说的!

网友:
我有一台AOC液晶显示器 开机灯绿灯 屏上无型号输出 请问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全部换按键开关试下,如果不行接个通用板接到原来的高压电源一体板试下,一步步来

网友:
请说明是AOC的那个一型号,看你这现象一般就是按键问题,在就是主板,你看主板上的规格是多少,我可以给你图纸参考,一般要是主板问题,就在芯片3。3V供电的一个绿波小电容绿电有至,去掉就可以了

网友:
开机键  电压不稳定呀···    换按键测试看看···

网友:
问题简单化就是开关电压不稳  先换个开关试试   不行再说

网友:
检查驱动板上的朱芯片供电的滤波电容

网友:
不用开关。直接用表笔开试试。
希望能够帮助你!

网友:
加焊i一下驱动板的主芯片试一下

网友:
楼主,你这个问题太复杂了,没看懂!!

网友:
把他全换成通用的

网友:
先把MCU加焊一下,及主要元器件,不行再看看按键按下时有没有1....0....1的跳变,如果有阻值就换按键,没有就应该是程序问题,主要围绕驱动板修吧

网友:
有可能高压部份打火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用万用表量量信号线的行、场通吗,看看是不是型号线坏了,如信号线没问题,那找个通用驱动板试试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