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81PE1000-G没有见过的怪毛病

楼主(2011-01-07):
这块板子搞了好几天啦  这块板子不插显卡不开机 插上显卡自动开机 能亮机  如果我短接开关排阵只是复位灯变灭  显示器不显示  可是风扇还转着 再短接开关排阵 复位灯变亮 然后显示器有显示 拔掉电源后再开机没有复位 短接开关排针有复位跑码 跑到01不亮  必须拔掉电源清一下BIOS然后再插上电源就可以自动开机然后亮机 再断电就又不亮啦还得清BIOS  再就是短接开关排针为什么关机啦风扇还转  不知道我说的大家明白不    量各处的电压正常  刷BIOS故障依旧 IO没有换 着急高手指点一下拔  着急啊

网友:
IO怎么不换试试呢

网友:
IO是LPC47M997-NR  不好找

网友:
可能是桥坏了

我这以前有个顾客的板有时候能开机 有时候不能开机(风扇转)把COMS电池放电又能开机了
后来把南桥加焊就OK了
不知道LZ是这情况不

网友:
分享啥啊 还没有解决那 你说的那个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开机 的那是南桥虚焊和我的很是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