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11-01-07):
各位有个问题请教,实达BP690Kpro针打,打印第一联没问题,第三联感觉不到力不清晰,试过磨针但没解决问题,测电源板5V待机正常,38V输出只有34.47V,请问关不关这个事呢?
Pro

网友:
打印头还可以在调低点吗?

网友:
已调到最清的了,也设了“强拷贝”加强打击力度了,但还是没用

网友:
打印头老化了,针是不是缩进去了/

网友:
拆机 调整两边的导轨轴套 问题解决了请说一下 谢谢

网友:
解决了吗,等待结果

网友:
向前调节下纸厚调节杆。

网友:
非常感谢以上各位提供的帮忙,问题解决了。按lijienaa 的方法,调整了一下导轨轴套后,打出来的第三联清晰多了,估计我的老打印机还能用上一段时日呢。

网友:
应该调节打印头轴的塑料导轨。

网友:
换个原装头三。。。

网友:
字车那个杆子两边的小东西调了没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