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RST有,ADS#不出来求解

楼主(2011-01-07):
理论说CPURST有了,CPU会先拉低ADS#信号。但有的机器就是不拉低,碰到过3次这样的情况,只有一次话北桥好了。想请教,CPURST有后,还需要哪些条件,ADS#才能被拉低。
cpu

网友:
还有北桥那些电压啊

网友:
参考下这里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25646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