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一下R60的联想芯片的朝向,忘记方向了,急

楼主(2011-01-07):
帮忙看一下R60的联想芯片的朝向,忘记方向了,

网友:
对主板一脚,IC一脚就OK 了

网友:
你给个照片上来,我来看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没看懂哦。。哎  昨天取下来没有记住,今天换芯片不记得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照片来了~  麻烦你帮我对一下咯

网友:
有人帮一下忙吗??

网友:
照片在哪里?

网友:
仔细看一下,什么芯片都有第一脚的标示的。

网友:
你是才学的吗,建议找个专业点的,免得故障扩大。

网友:
芯片上和焊盘上有对应的点(重点),你不会是每次拆芯片都是牢牢记住吧,你自己观察肯定能找到破绽,下次就不会这样咯。我们给你讲了,你下次一样不知道,上面都有标示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这个真没有标识~~~~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YUN,有板的话就看一下。当帮个忙,你可能比较专业吧~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芯片有,主板上面没有,大概知道,但是怕装错了~

网友:
你看一下把 或 你下个电图吧

网友:
对就是这样的放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芯片有个角是倒过角的,那个就是第一脚,逆时针为第一脚。

网友:
你这是干什么,你没点位图啊

网友:
没有标示,可以对着主板量几个对地点就可以对位了,我以前也碰到过,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就是需要这种同志,!谢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