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笔记本开机没显示

楼主(2011-01-07):
华硕笔记本F5R开机没显示。只有电源指示灯亮,其他灯都不亮。有时多开几次可以显示。外接显示器也没显示。内存没问题。

网友:
显卡,  高压板, 检测一下,是否正常

网友:
没工具。不会是北桥吧。

网友:
不显。二楼说的有理先排除下显卡,高压板。看看供电再看看屏线接口

网友:
只有电源灯,电流能上去跳动的话就是显卡问题了!

网友:
看看电流跳几下,跳到多少,会不会掉电

网友:
不是高压板的问题,外接也没显示。电流调两下就掉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