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设置硬盘跟光驱的跳线

楼主(2011-01-07):
谁告诉一下怎样设置硬盘跟光驱的跳线,最好详细一下。谢谢。

网友:
硬盘线接口附近都有标识的啊 。。M主  S 从

网友:
能看明白不LZ

网友:
不明白啊,详细说说啊

网友:
MASTER是主,SLAVE是从

网友:
最简单的方法是 拔掉硬盘的跳线帽就行了

网友:
硬盘和光驱上面有说明,光驱的一般的就跳中间。硬盘的每个的跳线不尽相同。
具体看盘体。

网友:
光驱的不看都知道,硬盘的适当看一眼也能明白 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