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W1907 换灯管后德怪现象!

楼主(2011-01-07):
求助前辈!刚踏上液晶维修得征途,昨天客户拿来一台HP W1907过来,现象是亮一下即黑,给客户说了极有可能是灯管损坏,客户同意维修后,看着HP这款机型傻眼了,这款品牌机不好拆啊,折腾半小时,也没办法。没辙,还好师傅回来了,两三下搞定。羡慕啊!最后检查有组灯管有问题,更换后,居然连烧2个高压条,单独接一组灯管能亮,接两组就烧。前辈们指点迷津啊,是不是小弟换灯管绝缘没处理好导致灯管短路烧板子啊,可单独接一组灯管又没问题啊,实在是一头雾水,前辈们给小弟一点思路吧!!

网友:
还是灯管的问题 好好检查一下吧!

网友:
换灯管记住要上热缩管,不然怕连到地上去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上了的,我又重焊了灯管 故障依旧。。郁闷了

网友:
看看屏后面的背光板是不是有烧黄了?要是烧黄了最好把高压灯管的线换掉,因为过热,可能线也老化了
以前修块屏,一月就回来一次,每次都是灯管断线,后来换了线才好的

网友:
换个双灯的吧。方正 亮度低一点也看不出来。。价格还便宜。~

而且还减少了 问题的发生~

网友:
是不是你的高压的输入电源接错了
希望能够帮助你!

网友:
两组灯管全都换掉,通病啊。

网友:
是不是你给高压板供电接错了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