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A200不跑u

楼主(2011-01-07):
        东芝A200intel965独立的芯片组,不跑u,有主供电,测的两组时钟是0.4v,复位时1.02v
PG也是1.02v,北桥也做过了还是不跑u,兄弟们给给意见,谢谢了!!

网友:
拆大电容,先通病后特殊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在大电容旁边加了两个电容,还是一样的情况,vccp也是1.05v

网友:
先把 座下面的电容弄了在查别的!!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,原来是不上U开机4秒自动重起,第二次启动电流0.24A,尔后10秒自动断电关机,有CPU供电,换了330的电容,现在无CPU供电了,打算等换了原配电容再说,A200的机器太少了,难搞!

网友:
楼主如何确定是不跑U?不可以是不过内存或显卡什么的?

网友(2011-02-06):
一般都是那个NEC电容的事

网友:
可以先处理一下通病  这个机器我也没有搞过  听说东芝的搞起来很麻烦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