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BIOS参与触发开机的大家讨论一下!

楼主(2011-01-07):
现在有许多机器在开机时有BIOS参与触发的,
BIOS参与触发无非是与EC之间的AD信号交换数据,或是有的机器才会开启后面的待机,比如ASUS的一些机器,BIOS交换完成后EC会发出VSUS—ON的信号作为系统待机的3,5的开启信号,
今天和大家主要是讨论一下,是不是BIOS参与触发的,假设BIOS没工作,系统会不会有待机,或者没待机,如果见到过不防举一下例,
自人感觉,如果BIOS不工作,是没有系统待机的,

网友:
你说得对。另外BiOS参与触发一直是主流吧。不参与触发的才是少数。

网友:
我修过ASUS  F3T的机子,BIOS坏了,待机时004A,没有3.3V和5V。按开关没有反应。
正常时待机002,而且有3.3V和5V。

网友:
类似这样的问题我遇到的很少了

网友:
我的认为是BIOS在开机前有供电的都要参与开机

网友:
应该是BIOS与EC的数据配置是EC正常工作的一个条件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你是怎么判断bios问题的呢、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同意这说法,BIOS在待机下有供电,就参与开机。

网友:
修一清华同方S1  有BIOS 的情况下待机0.01  拆掉刷BIOS 的时候就没有待机电流了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最主要你看看有没有待机电压3V,5V,

网友:
个人感觉大多数bios都参与触发,个别象EC有程序的的有的就没有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拆了BIOS  当然没有3V和5V啦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拆了还用说,肯定是没有了,

网友:
BIOS参与触发就像EC需要一个震荡线号一样,只要BIOS有电压和BIOS有线路跑到EC应该都参与触发

网友:
要看有没有超级io,有的话bios参与触发

网友:
在工厂修过N多联想G450系列的机器,BIOS没有工作的话,是有待机电压的,3,5V都有

网友:
没有遇见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