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寸普平液晶显器高压条替换 已修复

楼主(2011-01-07):
一个忘了是什么牌子的显示器,一开始是批示灯狂闪,拆开不接屏批示灯正常,看了下高压条有一个高压线圈烧黑,(图1 图2)拆了烧黑的高压线圈接试屏,亮一下就黑屏能清晰地看到桌面,为原来显示器的高压条,(图3 图4)是中联通用的高压条.现在问题是换上通用的高压条屏没反应(黑屏).本人新手,可能表达问题不是很清楚,各位师傅不要见怪哈.

另外换了一个通用高压条可以点亮屏,不过闪了一下又黑屏了,心又凉了一大节,看到论坛上的师傅说电源负载能力差也有可能闪屏,然后外接电源给高压条供电,屏亮了(高兴),把线接好,马上把显示器的外接电源拆开一看,一个16V1000uf的电容鼓起,换了电容上电屏亮了,插上主机终于看到桌面.      谢谢论坛上各位师傅的指导!!!

网友:
可能是你的通用高压板和原装的线序不一样 你确认一下。然后再检查一下开关信号

网友:
通用高压包板一般有1 GND  2 ADJ  3 SW  4 VCC 四根线,分别是  1地  2高度 3开关控制  4电源   你把连接线按定义接好就可以了,一定能点亮的。

网友:
除了输入的12V没调换之外,其它的都试过了

网友:
灯管检查了没有,灯管坏了也会导致闪一下黑屏的。

网友:
我现在只想换下高压条试试,灯管坏的话换上高压条也应该会闪一上黑屏,可换上根本一点反应的都没有.

网友:
供电的12V是正常的.

网友:
那个细高压条和通用接线不一样的。要跳线

网友:
你把亮度信号和开关信号短路试试。
希望能够帮助你!

网友:
此机已修复,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