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技嘉 GA-945GCMX-S2板子掉件,希望有这板子的朋友能帮帮我

楼主(2011-01-07):
有这板子的朋友帮我看看,谢谢了!!!!

网友(点评):
请说一下三个极分别接什么地方的?在这里,估计不是内存控制就是I/O信号开启

网友(点评):
找到了,94356381的三极管。

网友:
你看一下这元件的位号是什么,,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找了一下,没看到,写的很乱,不知道在哪个位置

网友:
貌似应该是个内存的场管吧?这个可麻烦了下次修东西之前要照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他拿过来时就是这样,不是我弄丢的

网友:
这个地方得件不可能 碰掉 估计是 让谁 吹下来的 !感觉 类似 1117之类的小块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可能是他自己或别人那里修弄没的

网友:
1117有可能,形状像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能确定吗?1117的位置应该比这个要大

网友:
确实很像1117~还是查下电路图吧

网友:
你可以比一下,如果1117比他大,我自己用的主板是技嘉P35 SL3,在这个位置也有一个类似的,但是比1117小,

网友:
那个好像有焊过,你找下其它地方有没写,那旁边貌似都没标

网友:
这板有点眼熟..
好象跟我们3年前配网吧的一样...
不过没注意那个小件..
LZ不急的话等网吧下次电脑有问题帮你看看

网友:
看起来 应该是那种小一点的1117    GIGA板子上小料N多 修的烦人

网友:
看看三条脚的走线情况。

网友:
是个5V转3V的,它跟开关脚相连,你把 的CE两个脚相连就可以了,你这个板是不是不上电

网友:
很简单,你再找同一个板子对比下都行了

网友(点评):
我找过没找到,所以才来网上求助大家的

网友:
像素不是很清,像是1117不过不确定

网友:
应该是P06P03G这一类的管子  是5V转5V的!!11

网友:
应该是内存边上的场管``具体型号就不清楚了

网友:
和GA-M55S那些板电源头附近的是一样的!!!!肯定不是1117!

网友:
哈哈,手上一堆这板..
  这个是5V低电位
      9435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能发张图给我看看,谢谢了!!

网友:
我帮你看了  一样的板 是9543!!!

网友:
帮你看过了  是9543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那管子不知道长的什么样子?

网友:
这板子貌似修的不少

网友:
找到了没有?我有一块主板上面是 9435  7021,比1117要小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是呀,我比过了,1117的比这个大,不是1117

网友:
确认是9435!手上有一块一样的板子,相机不在不然拍给你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谢谢! 明天我找找9435看看,我那边还有几块料板,或许能找到

网友:
回复 网友G:

今天没时间找了,明天找找,谢谢你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个94356381的三极管。呵呵。我这一片板

网友:
和网卡的1.8,1.5供电管一样,小号的111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