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能点亮显示,但会自动断电

楼主(2011-01-07):
我手上有几块网吧拿来的丽台(富士康代工的)主板,是南北桥集成的,开始拿来是不过显卡,后我用BGA机加焊了一次桥(以前也有加焊过,成功率还是可以的),上电后,有一块可以正常使用,有一块是一进到XP界面就自动重启,反复如此,系统是用这一批板装的,其他硬件都是从正常的板换下来的。
还有一块就是开机有显示过几分钟就自动断电,点开关又能开机,几分钟后还是断电,请问这是不是主板的桥有问题啊,有没有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,给点思路吧................
主板型号为:winfast N5VM2AA

网友:
如果电源,开关没有问题`那就是主板的问题`可能桥没有焊好`

网友:
试下把散热器下面涂点散热膏,我见到过一台笔记本也是能显示,开机自动断电。

网友:
这种独桥的主板,自动断电都是桥问题引起的,华硕的板子也很经常遇到这种问题。

网友:
我见到几个 都是这个 原因

网友:
会不会是CPU散热器压不紧啊,我上次有弄了台这样的

网友:
不会吧,我现在手上有三块这个问题的板了,一块丽台,一块是翔升,还有一块是斯巴达克945PLCAP(这个是双桥的),都是这个问题,搞得头都大了.............什么方法都试了,就差后面两块没有焊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