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3 logo死机速修

楼主(2011-01-07):
今天早上接到一个T43本本,现象为开机显示logo后死机,一看到这问题心里一乐,八成是南桥了,于是报价,迅速拆开键盘跟掌托,拔下无线网卡,我的天,灰尘太多了,先给清了清灰尘,动手改造,据经验,这样问题一般为南桥虚焊,论坛上也好多这样经验,于是采取飞线的办法 ,估计是一大早太心急了,挂完飞上,开机还是死机跑55,于是检查下飞的线跟挂的地方,谁知道洗干净一看,南桥上那点跟通往南桥内部的线被我挂断了,而我就接了外面那点,唉,,,,,,,,,,,,,,,还好,心中窃喜,直接接到南桥里面那段 然后上电 哈哈,轻松的跑了过去,进系统测试已有半个小时,没问题,宣布成功改造

网友:
楼主飞的是哪根线?如何知道一定是飞的那根线那个地方虚焊呢?

网友:
看不懂,虚了不加南桥怎么是飞线解决的啊?

网友:
那点主要是USB时钟,从时钟经过一个电阻通往南桥的,没检查到时钟就会死机跑55了,主要是南桥下面那点容易虚焊

网友:
学习了,还以为楼主要加焊呢。

网友:
这个方法还是第一次看到,有点虚呀!

网友:
这个是t43  r52通病 飞左上角第一点到时钟就可以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兄台,还是你好,楼主说了半天。都不知道飞的是哪一根。真是郁闷。

网友:
南桥不会刮坏吗

网友:
先刮南桥 在找线 没搞过需要好好研究研究

网友:
这样也行?我都是加焊或重植球

网友:
楼主, 你这么知道南桥那里线断了,   你是看的,  还是测的,  怎么测发,  测到南桥那里的线断了。    具体说下,

网友:
厉害,以后楼主写清楚点,谢谢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加焊应该比挂桥飞线容易得多呀,是不是没BGA焊台?还是怕风险?还是想拿客户的机子试验试验?

网友:
楼主牛呀,还是第一次这样修机器的,不明就这点虚焊?

网友:
第一次听说呢。虚焊这样飞一根线就解决,那搂主收多少银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