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奇怪的故障

楼主(2011-01-07):
今天接到一台主机  主板是七彩虹AMD的板 上LE2300的CPU 不开机 清了下CMOS 就可以开机了 开机时键盘三个灯都在闪 ,闪几下就能显示了 ,但是进系统就键盘鼠标就动不了, 接上USB转PS2的接头键盘鼠标就可以用了,心想OK了。是接口的问题,拿回去用一下又出问题了  ,开机刚要认到硬盘就死机了,换了个电源,擦了内存 可以了,进系统 关机又不行了 ,清了下CMOS 开机发现DISK EOOR FAILURE,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 又要装系统了, 重做了系统 又可以了,键盘鼠标又是不能用了,还是要接转接头才能用,好奇怪的问题 硬盘扫描过了 没坏道  硬盘也都格掉了  请各位老大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故障

网友:
你的CPU  是不是散片,建议换CPU

网友:
这个不是很清楚  这跟CPU 也有关系的吗

网友:
七彩虹的板很少有出问题  不过你说的问题 也许换换U 试试  做维修的就要动手能力强

网友:
系统掉的话解决了 我开始检测了硬没坏道,装好系统明天就说没系统了, 我最后又检测了硬盘 结果硬盘坏了 好奇怪  的  因为手头上没有U 所以没换   现在就是进系统 PS2 接口都不能用了  只能用USB的

网友:
你确定硬盘用MHDD扫过了没问题吗?硬盘数据线有换过吗?还有内存如果芯片颗粒不稳定了(颗粒没坏)都是会显示的,一代内存用RST扫,二、三代内存用MEMTEST+扫,如果都没发现问题,基本上可能是主板的问题,和I/O或者BIOS有关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最好是换个CPU试试。电源也换

网友(2011-02-24):
还是换个CPU试试吧

网友:
换下串口电源接口线;另外看起来象是IO故障!

网友:
应该是CMOS 电路故障 查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