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700终极改造

楼主(2011-01-07):
最近改造了个V3700的,以前感觉都改风扇改直转的时候都是从USB口飞线,那样有个缺陷,风扇直转的时候电流已在0.35A左右了,这样造成USB供电负载过大,弄不好容易导致南桥烧坏,, 现在直接从给风扇供电的控制芯片处改,也就是不经过供电管理,直接过去,比从USB处改简单些,5V_SO经过的0欧姆的保险改下位置,把一头接旁边电容上,也就是C151和D13相连的那端,这样风扇就会高速转了,最好清下灰尘,打点油,不然噪音有点大, 再在显卡上价格铜片1mm的,加点导热膏,上机,温度基本上显卡能保持在50度左右,没开什么软件在40多度

网友:
5V跟南桥什么关系呢,改在USB那边只是会增加USB供电的负载,但如果风扇正常的话,电流是增加不多的

网友:
楼主说的烧南桥的事,我也不大明白,呵呵,

网友:
是啊 不可能烧sb  那个5v是芯片控制的  我以前实验过  接地都不会烧的   他有保护的

网友:
同感不可能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