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H 17寸纯平发出吱的声音

楼主(2011-01-07):
PH 17寸纯平以前还用的很好的。昨天突然发出吱的声音。在还没进系统桌面它还不叫。一到欢迎使用就开始叫了。然后我设置一下屏幕刷新率它又不叫了。用了一两个小时又叫了。请问各位大侠我的显示器是哪里有问题?
桌面

网友:
这个没修过不过听说有声音是有元件老化。纯平的够老啊

网友:
检查二次升压电路。

网友:
叫的时候显示正常吗

网友:
高压包或电源里的线圈松动了,没办法,查一下具体哪个,换吧

网友:
高压包或者二次升压电路 可以在测下行电流

网友:
应该是线圈绕组松动引起的,检查储能线圈,枕校线圈,行线性校正线圈,偏转线圈等,必要时打胶紧固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