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参赛连接DIY] 自制测试灯管工具!大家来看看可以学学

楼主(2011-01-07):
自制测试灯管工具!大家来看看可以学学!

需要的材料:12V高压!(5元)
                     线2根     (最多2毛)
                     笔记本接口。(或其他接口都可以)(新的1元基地有卖)
引脚定义:1,UIN[12V至20V](靠近保险丝那头)
                  2,ON(开关信号)
                  3,ADJ(调亮度)
                  4,GND(地)
制作过程:UIN[12V至20V](靠近保险丝那头)+ON(开关信号) 接在一起 通到接口。然后再接个GND(地) 就可以了!
因为没那么必要智能 做起来简单!只要灯管亮就OK !

网友(点评):
我搞高压板只要两根线就可以咯,一根供电,一根地线。

网友(点评):
这个早就用了

网友:
台式液晶的也能这么改吗?12V输入到ON/OFF端,是否电压有点太高呢?

网友(点评):
恩电压是有点高 。不过不是长时间用 测试工具!

网友(点评):
液晶显示器的EN多数都连到一个三极管上,量一下,直接给它短接就行了。

网友(点评):
12v和ON/OFF端之间串联一个10k左右的电阻,这个工具就可以长时间使用了。

网友:
晕`~~都是这样子做的吧~~

网友:
不错喔,我也做了一个!只是有点不一样

网友:
我是在控制脚加了个7805,12v是不是真的高了。

网友:
装个主板电池作开启电压

网友:
又学了一招,要是早点看你的帖子就不用到网上买专用的测试器了

网友:
.这种的高压条控制极可以用12V的,,呵呵。我也是直接用两根线来测的,

网友:
我一直用这样的点灯器

网友:
版主搞的真不错  我提议点  这样裸接 是不是没有考虑安全  建议把这个工具做成封闭式的可以避免误操作

网友:
其实不用飞线的 直接用接口焊在上面就可以了我做的都没飞线接口的方便多了

网友:
是不是把12V的换成5V的ON就不会太高了,可以长时间做灯泡用了。

网友:
担心出问题的话,直接在on做个分压分到规定的值就可以了嘛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注意很不错,我们这里也在采用

网友:
正在学习,请多多指教。工具都是买的多。

网友:
这下,可以大胆的去尝试了!

网友:
我也做了一个,,不过是用的是5V  ,用USB线改的,测试的时候直接插在U口上.

网友:
      这个不错 。明天我就去做一个   ,我咋一直没有像出来呢 。这样方便多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 你这个还更好用 。呵呵   谢谢分享

网友:
其实用一个9-20V的通用笔记本高压条就可以了(基地有卖)。。。接法和液晶高压电路是一样的,,只需外加一个12V的电源适配器就OK

网友:
用得久了会不会烧了高压条呢,ON端+200欧的电阻好些吧。到时试试

网友:
我是直接用5V输入的高压板,接了个USB电源输入,省得找电源做输入了

网友:
这样挺好

网友:
因为维修主板用的ATX电源一直放在维修台上面的,所以直接用ATX改了个12V和3.3V供电的接口!!然后高压条也把12V和ON/OFF接上对应的接口!!!方便又实用!!!
,忘了告诉大家了我的ATX给我改的功能很强大了!!!

网友:
我也做的这样的 用来点屏的

网友:
楼主就是头像中那个小嫚吗?蛮有个性的,能不能共享一下详细制作过程?

网友:
可以去尝试做一个

网友:
看来我的动手能力还有些欠缺,要加把劲的。

网友:
美女版主的作品,支持一下!

网友:
时间长了,容易烧板,之前这样搞坏过,最好On脚,电压低点加7805很好

网友:
在12V与ON之间加一个1K左右的电阻就行了

网友:
不提了我用的那个老麻烦了反正就是做好了一直放那里的

网友(2011-02-07):
探讨一下改变接口,修本的直流可调电源不能用吗?那输入电压是可调的哦

网友:
我用的是台式的,单灯高压条,把12V和ON之间加了个电阻。

网友:
这个东西看论坛不少人做了,我搞了个现成的

网友:
谢谢分享
等我有能力了‘也要做一个

网友:
这种方法就是不能点的太久,容易烧, 我一般在控制极加了一个10K色环电阻

网友:
真的很强悍,又学了一招

网友:
保险点还是用7805 的好!呵呵

网友:
这个工具居然可以得到最多投票,太不思议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对修笔记本的来说,确实挺实用也很常用。

网友:
老实说这没有什么创新,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,排名最高,有水分的存在。

网友:
直接用12V作为背光开启电压不太可靠吧,电压高了,应该是从12V接一个几k的电阻到背光开启控制端,再从背光开启控制端对地接一支5V稳压管,我是一直这么做的,很简单又可靠

网友:
很好,不错,看样子要投你一票哦

网友:
供电与ON串个电阻不就行啦

网友:
这个东西好弄嘛,,用来测试显示器的吗

网友:
串几个电阻就足够了

网友:
这个真的不错,我做的有点复杂

网友:
       能不能改良的美观一点

网友:
我做的那个加了两个电阻分呀了  呵呵

网友:
不错。但是没什么创意

网友:
我的是用USB供电的

网友:
大家都知道了,有几个灯就用几灯的高夺板做测试

网友:
要是早看到就自己做了 我也买了一个晕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,我的直接是通过7805-5做的,

网友:
这个点大屏好象不行.

网友:
这种方法曾经玩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