点内存数据线电阻就能显示

楼主(2011-01-07):
神州F233T的笔记本,北桥,显卡都换了,电流只能上到0.99,不显示,而且自动重启,但是点住内存条数据线上的排阻,电流能升上去,能显示,不自动重启了。CPU,内存条也换过了,请问各位高手要怎么解决啊?谢谢!!

网友:
这问题很可能是没有过内存,查查北桥的工作条件。

网友:
内存通讯的幅度不足引起的可能性存在。

网友:
你这个应该是北桥虚焊引起的。 因为你点内存数据线时候。  桥受力了。  你可以轻压北桥试试 就知道了

网友:
N你焊过槽子没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