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块主板怎么修

楼主(2011-01-07):
我接手了一块uc51gm-dm2 pro的主板。开机可以进系统(是因为进系统的声音都有,测试卡从c1跑到ff)就是屏幕不亮。不管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显卡都不亮。我不知道是那个地方有问题,希望高手能给我解答。谢谢

网友:
视频插线有没问题?

网友:
如果跑码正常,那可能是北桥问题,北桥和显示输出关机比较大。

网友:
集显工作条件正常不。再看看是不是VGA线有问题不行加焊下集显再说

网友:
应该是北桥问题

网友:
查出什么问题说下....让大伙学习学习

网友:
我说的集显和独显都亮不起来。这个板子是北桥虚汗了。这个板子一加热板就变形了

网友:
我碰到过好几块跑码正常不显示的板子,最后刷BIOS后好了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1084是3.3伏的稳压管呀,不能这样代换,主板这样的毛病,大多在南桥

网友:
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