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寸液晶不能上信号

楼主(2011-01-07):
   一台19寸液晶  电压都正常, 不插信号电源指示灯亮, 插上信号就不停的闪烁,  怀疑是驱动板有问题,把驱动板上的芯片都加了焊 ,   还是一样的,   想换驱动板  但是又怕是电源板上供电不足,       有谁碰到过这种状况,指教下。

网友:
把屏线拔掉以划分故障范围,一般为电源带载能力不够、屏供电短路或驱动板程序出错。

网友:
要是VGA输入,看看H V 的二极管,

网友:
找个通用驱动板接上试试,先判断是哪里的问题呀

网友:
不插信号线可以开关机吗?最好用个通用板接到原来的高压电源一体板试下,可判断那部分问题,再作维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