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K4N56163QF-ZC25显存可以用什么代换吗

楼主(2011-01-07):
同上,宏基的本,7600的显卡,之前内屏无显,外屏花屏,加焊后内外屏都有显,但显示时是从上到下,从左到右一条条开始显示,加焊显存无效,更换一片显卡同样如此,怀疑显存有问题,此显存为4片三星K4N56163QF-ZC25,听说三星的显存易出问题,想全部换掉,没找到相同规格的,请问有什么其它规格可以代换?
显卡
三星

网友:
找到K4N56163QF-GC30的颗粒,不知行不行,看起来似乎速度低了点,打算换上去试试

网友:
已经更换,故障仍然一样,请高手出来帮我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