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热风枪吹芯片,旁边有塑料件怎么办啊?

楼主(2011-01-07):
如何用热风枪吹芯片,旁边有塑料件怎么办啊?是不是要用个什么东西隔着啊?
芯片

网友:
用铜片隔着 风枪头子换成芯片大小的 !

网友:
用高温胶纸给贴上就行了

网友:
用铝箔把你认为在加热中会吹坏或者是吹变行的包上就行了

网友:
对啊,用铝箔纸给包起来啊

网友:
是的,用个隔热纸给包下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