移动硬盘坏了

楼主(2011-01-07):
移动硬盘坏了,拿到外面都懒的给修,不挣钱,求有经验的给指点一下看看能不能自己修?
故障现象:
      接数据线到电脑后,移动硬盘电机好像转不动,怀疑是轴承坏了,记得没有摔过啊,就不能用了!才开始还慢速转一转,碰巧电脑能出个盘符,但现在转都转不了了!
      谢谢各位!

网友:
这个轴承不好换啊,开盘维修风险大大的

网友:
这个一个是你的U口供电不足你插两根U口试试或是拆下来直接上到本子上试试。如果是盘本身有问题那你搞不定的。

网友:
如果数据不重要的话。。保内就保。。保外就新买一个了。。现在移动硬盘也很便宜。。。

网友:
今天自己把它给拆了,其实里面没啥东西,电路版去掉,有一个轴承螺丝,背面金属盖有6个螺丝,标签下面轴承那还藏着一个,然后就是内脏了,也看不出哪有问题,有配件还可以来回换一下试试是哪的毛病。
要用,只有再买一个了!

网友:
先换个硬盘盒试下,然后再确定是不是硬盘的问题

网友:
自己动手拆?然后还能用了么 ?

网友:
先换个硬盘盒试试 不过硬盘出厂后就除非是保内 可以返厂维修  如果过保建议重新买只硬盘 硬盘得在真空环境下拆开维修

网友:
买过新的吧!!

网友:
先换个移动硬盘盒是真的,不一定是硬盘坏了

网友:
普通环境下,拆开肯定没用了

网友:
里面的盘片比镜子还亮类!

网友:
硬盘转不动你还想修好啊 能保的拿去保 不能保的只能当废品卖了 甭管你好的坏的 硬盘盖子一掀就报废

网友:
数据重要的话开盘

网友:
可惜了了。本来还可以用外接电源试一下,你这样一搞,再见了。盘挂了。

网友:
应该先排除电路板的问题 不要先开盘

网友:
我以前也有个盘子,打架给摔开了,一上电就咯咯想,也自己拆开来 ,扳正了,上电不响了,什么声音都没有·······

网友(点评):
你这么强! 是好了还是坏了?

网友:
恐怕只能换盘体读数据了

网友:
很可能是USB接口供电不足,换硬盘盒试下。

网友:
一分钱一分货,不要图片已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diy or 换盘

网友:
还是找个专业一点的看下。。。毕竟还是几百块的东西

网友:
开盘了。没戏了。坏了。

网友:
开盘有风险,操作需谨慎~

网友(2011-05-30):
LZ你太牛了,硬盘也敢拆阿,移动硬盘盒子到是可以拆开研究一下的。但是说到硬盘,你只要拆开就肯定报废了。如果你是说的把硬盘拆开了,那就扔了吧。也不用买新的来换件研究了,等你把硬盘的主轴换完那就都报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