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ASUS P4S8X-MX集成不显,独立显卡可显

楼主(2011-01-07):
ASUS P4S8X-MX集成不显,独立显卡可显。其它都正常。迷糊。
走过路过的高手~指点下~谢谢了
显卡
独立显卡

网友:
查 VGA接口 RGB 北桥 的时钟 BIOS

网友:
先看一下VGA接口的12.15脚的对地值是否一致,再看看13.14脚的对地值是否一致,如果不一致就查与他们相连的电阻或电容是不是变值损坏,都没问题的话应该就是北桥的问题了

网友:
北桥的可能性大些

网友:
用手压着北桥看是否能亮机,能亮一般就是北桥虚焊了

网友:
红林维修
的帖子
可以亮机~独立显卡可显~就集成不显。

网友:
要拔掉独立显卡才能用集成的。是不是搞错了。
不行就打阻值,看桥有没虚

网友:
查集显的接口电路先。。

网友:
简单的先刷个BIOS,然后查RGB 行场到北桥的线路

网友:
北桥可能性大

网友:
检查一下接口电路,看看有没有门电路之类的给换了看看。。。刷bios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226302
看一下这张帖子

网友:
检查vga接口9脚有无5v供电,测13/14脚有无行场信号,测15脚时钟是否正常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就是北桥的问题 最好是加焊一下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