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宝CL51装系统蓝屏

楼主(2011-01-07):
客户有台联宝CL51的笔记本不显示,做桥后OK(集成的),重装系统蓝屏,BIOS里面设置看不懂(老机器),电脑唯一没解决的问题是CMOS电池没电了,其他的都测试过了,硬盘绝对没问题,内存也换了好几根,求助,谢谢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,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我把硬盘分成4个区再装系统就没有上述问题了,很郁闷,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

网友:
之前的分区应该有问题,

网友:
应该是分区表错误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