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维修的过来看看

楼主(2011-01-07):
我有块主板是 精英P4M890T-M2 (V1.0B)的,能点亮机器就是进系统就重起,可以进去PE 过DOS也没有问题。但是一进系统就重起。  内存 硬盘 数据线 我都换了 一个遍还是不行。内存电压也正常  时钟 复位电路也正常。我觉得应该跟BIOS设置没有关系吧。还有我看了一下北桥有一个供电管颜色变了,我就换了一个,原来的型号是NIKOS(P0903BSG)我换的是NIKO (L1084S)我换了还是不管用。一进系统就重起。该不会是南北桥的问题吧。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。

我还有一块华硕P5G 问题是一进系统就死机,进PE时也死机。内存 硬盘 数据线我出都换过CPU也换过真的不知道是那的问题了。]

真的发愁这俩块板子怎么搞!

网友:
   NOS管  能用1084代换??

网友:
我碰见1个 和你说的一样 那人把CPU附近的 电容全换了  就好了....

网友:
压下CPU座子

网友:
为什么不做个系统试试呢?

网友:
是啊,进系统就重起,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系统,然后是电源、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