哎,想请教个问题,Y450屏幕前盖怎么拆下来,卡得好紧, ...
哎,想请教个问题,Y450屏幕前盖怎么拆下来,卡得好紧,又怕断掉,折腾好久了

楼主(2011-01-07):
哎,想请教个问题,Y450屏幕前盖怎么拆下来,卡得好紧,又怕断掉,折腾好久了,这机屏幕坏要坏屏幕,可惜前盖搞了这么久没搞下来 谢谢两位
问题
屏幕

网友:
我手上正有一台,面对电脑屏幕,先把螺丝去下,然后用手指扣住黄色的那个圈朝身体方向取就可以咯 。

网友:
后面螺丝下了 然后使用工具从侧边翘起 左右都撬下 然后就可以下来了

网友:
wchj5120
的帖子
把螺丝都卸了就是底下两个卡扣也弄开了,就是提不上来,不知道怎么搞的那么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