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彻底删除content.IE这个文件

楼主(2011-01-07):
以前没有这个文件,不知道怎么出现的(在D盘下)想删除,还删除不掉,怎样才能删除这个文件夹?如果只为了这么一个文件夹而把D盘格式化,有点得不偿失,有更好的方法吗?谢谢了
英文为Z7FCBOC:目录不是空的点确定后不能删除。

网友:
无图无真相,你要删什么文件夹?或许是360打补丁临时存放的安装包?上图吧

网友:
图片已附上忘高手指点一下,谢谢了。

网友:
你就算是格式化磁盘 ,也格不了   今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   郁闷中, 我的是备份系统弄上去的   也没啥好办法   就连粉碎都不行

网友:
PE删除也删除不了吗,

网友:
360不是有个强力删除的啊。。试看看。。

网友:
先在pe下删试试。。不行。。就把别的文件拷到别的分区。。再把这个区格了。。如此反复把别的分区也格下。。记得杀毒呀

网友:
用暴力巡警试下

网友:
没试过 研究研究

网友:
这几天忙别的去了,没有用电脑,奇怪的问题得到解决了,这个文件夹可以彻底删除了,但不明白,怎么又可以删除了?!

网友:
应该是某个应用软件生成的文件夹,不用就可以删除了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是某个程序的应用文件,我卸了几个不常用的软件,这个文件夹就能彻底删除了。

网友:
文件夹有程序在用的时候是无法删除的,应该就是这个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