集成显卡诊断卡显示,北桥OK,场行信号通过那个电阻到北桥

楼主(2011-01-07):
一块865GV集成显卡主板,测试 北桥症状OK北桥没有坏,测试场行信号13 14  13 阻值为1  14阻值为925,症状不是北桥坏,难道通过哪个电阻到北桥,是13  还是14

网友:
那你跑一下电路,一般情况是通过7408的门电路到北桥,有时是五个脚的小芯片,有时直接通过0欧的电阻或电感直接到北桥,自己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