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124与51125能互换吗?

楼主(2011-01-07):
TPS51124与TPS51125 IC能互换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真的可以吗       51125 不是  待机芯片    51124 不是 桥供电吗          这哥我还真不知道  能互换的

网友:
两者不能通用的,51125是系统供电,51124是北桥供电

网友:
不能通用的,TPS51125是系统供电的,TPS51124是内存供电的

网友:
把51125字抹掉 用铅笔自己写个51124就可以

网友:
肯定不可以

网友:
不能用,。引脚定义不一样的

网友:
有机会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:
我修过51125可以和一种芯片代换,那种芯片像是测试版的,

网友:
TPS61125是提供3.3   5v的
51124是是1.05     1.8v的供电芯片·
  鉴定完毕···不能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