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总是卡纸?

楼主(2011-01-07):
我的联想m7020五分之一的纸走到定影组件处就卡,这是什么原因啊

网友:
定影那边有问题了吗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定影组件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没问题啊没有纸屑定影组件也无损伤之类的

网友:
急需解决方案啊大家帮帮忙

网友:
把定影拆散在装上

网友:
咋没啥人啊!!!我还是把定影组件拆了又装过,故障依旧!

网友:
定影膜和定影轨之间是否有东西?

网友:
检查一下上纸分离磁吸,我今天碰上一台hp1010机,跟你说的一样,不防看看.

网友:
这机器没定影膜,上面的这位仁兄你说的上纸分离磁吸不可能吧!那个机器真的很奇怪!我还是试试吧!各位谢了!

网友:
传感器的问题吧... 看看...

网友:
谢谢大家!我在去试试看,行的通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