昭阳E42L 进水成功修复

楼主(2011-01-07):
   此机为2007年的,板号为IFTOO/JFTO2 LA-3541P REV:2.0   电路图和在2006年的REV:1.0的不一样,只好找到了2006年的REV:0.3版本的一样。没有电路图是无法修好机器的。此机为运行时进水,进水位置在触摸板这片,正好是待机电路的位置。

1:清洗,发现有两个MOS管PQ26 PQ27烧坏啦,还有一个电阻PR93:47K。

2:全部清洗好,更换上配件后,加电电流在0.52左右不动,测试CPU供电电压为0.5V左右,PL4只有0.38V电压。此电感为+1.5VSP电压,受PU8控制。

3:输出电压较低的原因:后级有短路:电源管理芯片不正常;其它的还有什么原因吗?我是不知道啦

4:先断开后级试下,依旧,

5:查PU8的资料,测试发现第13脚对地短路啦,此脚为BOOT_1.5V。

6:取下PU8:ISL6269ACRZ,再测试不短路啦,测试芯片本身13对地短路

7:手上没有ISL6269ACRZ,只好用ISL6269CRZ代换,装上后开机呵呵,OK,搞定。

上内存,屏亮啦,至此修复。

网友:
建议还是先放烤箱烤一下比较好,只是建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