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Y845GL——M读BO

楼主(2011-01-07):
内存电压2.6V,时钟1.6V换过IO,刷过BIOS,给个思路

网友:
会不会是内存槽接触不好啊,或者是内存电路有问题

网友:
摘掉内存,安装PC喇叭后再开机,看代码或听喇叭声就知道是否过内存。如果没过,查478CPU座有无空焊。

网友:
跑B0AA的我有好几块都是换内存槽后好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