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6910p 闪灯

楼主(2011-01-07):
刚接到一个 HP 6910p的 本子 刚开始是不加点 弄弄内存好了
可是 开机的时候特别快 刚安上开机键 3秒左右就出现HP的标了,而且开关板上的静音,大声,小声的 灯都闪,进系统就正常了,还有 刚插上了电源 或电池有的时候 静音或声音的等亮
请问 高手。这正常吗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谢谢
电池

网友:
只要不影响正常使用就是正常的!

网友:
维修 是有保修的 就怕到时候出毛病啊
有修过这机器的 能帮帮忙吗 谢谢了

网友:
正常!进系统快说明机器好 加载系统程序快。处理器也好!

网友:
应该没问题。。。。呵呵,烤机看看。。。

网友:
对了,检查下排线插好没有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有个6910P故障是加电不亮电流0.92ATI的显卡都换了都不行

网友:
感觉EC工作不稳定似的。

网友:
"开关板上的静音,大声,小声的 灯都闪,进系统就正常了"->开关板没装好
"刚插上了电源 或电池有的时候 静音或声音的等亮"->完全断电后,插上电源或电池,若自检通过,则大/小音量灯会亮,若不通过,静音灯等会亮

网友:
进系统后测试一下音量等开关是否能正常使用,如果正常,可以忽略

网友(2011-02-07):
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啊 好用的就是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