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AG电路求救,

楼主(2011-01-07):
现在又一个昭阳M10的上网本外接不亮,R G B 阻值正常,行,场信号不知道怎么侧,还有CRT_SCL,CRT_Sda这两个信号也不知道怎么侧。还有我想问一下,显卡是怎么知道外接显示器插在VGA接口上的。

网友:
CRT_SCL,CRT_Sda这两个信号的对地阻值应该是一样的,正常情况下应该可以测到3V左右的高电平的

网友:
外接不亮,接屏亮吗?如果亮干嘛外接呢,现在好多笔记本外接都不亮的,设计的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crt_scl crt_sda 都有5v电压,还有,行信号和场信号都是5V不知道正常不正常。

网友:
12脚和15脚是校验信号,13脚和14脚是行场同步信号,对地值应该一致

网友:
光有直流电压,没有脉宽占空比波形是不能正常工作的。

网友:
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外接再重新开机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那楼主还能给个思路呀,只有万用表,及呀!请高手们帮帮忙

网友:
本人修到的大部分是行场的那两个管子坏了!!量下两个管子工作条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