植球,钢网老是浮起来

楼主(2011-01-07):
钢网是哦可以直接加热的那种,850风枪风力3档 温度2档到4档都试过。一吹钢网就浮起来,先是一个角然后整片钢网都浮起来,锡球位置都动掉了我加热还是比较均匀的
刚浮起来一个角的时候如果停止加热钢网会回去,但是再加热又会起来,求解

网友:
膏子多了 ?距离没掌握好?

网友:
不要用这种直接加热的钢网,不好用,用那种薄的,钢网取下后加热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焊膏不多,高度5-6厘米旋转加热。问下版主,万能钢网是不是必须用剪刀剪到芯片一样大小呢?

网友(点评):
原来我也用过万能网,感觉不好用,后来就用了直接加热的,万网不可剪!

网友(点评):
万用网直接放芯片上植球,加热后有球的地方就植好,没球的地方就掉了,感觉比较浪费球,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。

网友:
你用的不是直接吹的钢网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红阳买的5片装万能钢网,介绍说是直接加热的。难道我被忽悠了

网友:
吹的时候风枪摘没摘掉风嘴

网友:
用那种植球得钢网 钢网拿下来加热  又干净又好用 这个加热得钢网你慢慢用酒精刷吧 哈哈

网友:
受热不均匀,,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十有八九被忽悠了  我一整套直接吹的  没有一个钢网出现你说的情况  怎么吹都没问题

网友:
焊膏放的太多了

网友:
还从来没做过那活儿,等几天了俺也试试。

网友:
芯片凉了,是你硬撬钢网,变形所致。只能换一个新的

网友:
放球前,先找两个大一号的锡球固定住两头,再放适合的球再吹,就没事了,因为对角固定死了,不会在浮起来了,吹好后,拿烙铁吸掉固定球,放合适球,再吹一下就ok了,挺简单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感谢指点。年后基地买套钢网试试

网友:
个人觉得带网加热还是不太好用,有时候钢网如果和焊点对的不太齐的话就算能正常加热好,冷后那个网也是比较难取下来的。植好球还是把钢网取下来加热比较好

网友:
我以前也遇到过,原来以为是技术不行,后来发现是网不好

网友:
解决了,钢网问题。红外发热砖加热到170度钢网变形浮起来了年后换钢网

网友:
不能操之过急,要慢慢加温

网友:
锡膏行不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