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NF520TS时不时蓝屏,不跑码

楼主(2011-01-07):
请教大家,接手一块昂达NF520TS主板时不时蓝屏,偶尔重启不跑码,vtt电压0.9v,vdd2.5v,核心电压1.55v,内存电压1.8v和3.3v正常,桥芯片供电3.3V 和1.2V(不知道正常不)有 ,看了那么多帖子好像是1.25V. ,多谢大家指点~谢谢,经过一天的折磨,拆下桥,(非常顺手,锡点全部还在,而且平整)清理主板焊盘,焊接,上测试卡跑码,发现不过显卡,仔细检查原来是到PCI-E那的电容被压坏了,换上电容,点亮,测3个小时没问题,终于可以交机了。谢谢大家。

网友:
可能桥空焊,加焊下桥,AMD的桥最易出现此现象!

网友:
   桥的嫌疑最大、、

网友:
你在不跑码的时候测测数据是否正常,如正常压桥试试。

网友:
不要忽视CPU,AMD,最出问题,你想都想不到!!!

网友(点评):
CPU代换过。

网友:
看看桥是什么样的  是INTER或是威盛的  桥旁边的电容不可小视哦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个NF芯片的

网友:
呵呵,是NF520   NV的桥也差不多了

网友:
重做NB吧,520蓝屏绝大多数是它

网友:
现在加焊单桥,时不时出现检测不到显卡,是不是要重植球了,有BGA机器可还没把握,哎~~!哪个兄弟有这温度曲线提供下,小弟在这谢谢了~!

网友:
VTT才0.9啊?
这种板单桥一般直接上BGA

网友:
我手头上也块这样的板,但故障现象是CPU无供电,换了IC也是一样

网友:
换个U  在不好就只能做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