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不定期自动关机

楼主(2011-01-07):
电脑不定期自动关机
正常使用有时自动关机,没有提示,没有运行大型游行,就开QQ农场

网友:
你这样说故障现象,没人帮得了你,涉及面太多了!

网友:
自己先下载个鲁大师  检查下CPU和显卡等的温度怎么样。。一般来说是CPU散热不好。。一般换个风扇可以解决。。但具体的情况你得自己看下。。。电源出问题也是有的。。所以就先鲁大师  查看一下硬件的温度情况。。正常的话。。再用替代法看看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