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 亮

楼主(2011-01-07):
机子长时间不用 现在开机点不亮 是怎么回事 能不能说下 大概检测哪些位置 我 是 新手.......... 谢谢了啊

网友:
换下电池试下?

网友:
查一下是不是主板有短路的地方,电源保护啊

网友:
清一下CMOS,重新插拔一下内存试试。

网友:
看看主板有没有氧化的零件,没有就把配件重新插下。在不行就去找师傅吧

网友:
给电池放电,clear cmos 用橡皮檫清理内存的金手指,不行的话拿到维修店看看吧

网友:
先查开机电路。。

网友:
先放电试下

网友:
内存处理一下吧

网友:
插一张诊断卡看读什么代码

网友:
风扇会不会转?  如果会转,那内存拔插下。如果不会,电源、电池看下

网友:
看看主板在工作吗

网友:
清下CMOS,除尘,看下会不会短路,电池有没电

网友:
开机点不亮是CPU风扇都不转吗还是转?
转的话。跑什么码?

网友:
换个电子,再用风铜吹,不行的拿去维修吧

网友:
清CMOS要么内存

网友:
所有的外插件包括CPU都重新清理一下,ok了